[求助] LDO的负载能力问题

楼主(2023-08-14):
关于LDO的输出负载能力设计,目前观察到需要带的负载 瞬间的尖峰电流可以到达100mA,然后稳定的电流大概15mA左右 (按照600nS周期持续),那么我的LDO的设计负载能力时 ,需要按照哪个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算一下平均电流,再留一些裕量,设计好后再用worst case带上负载电流波形验证一下trans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算一下平均电流,再留一些裕量,设计好后再用worst case带上负载电流波形验证一下transient。 ...

平均的大概3mA吧,原来按照最大25mA的负载能力设计的,感觉 瞬态的最大毛刺还要5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均的大概3mA吧,原来按照最大25mA的负载能力设计的,感觉 瞬态的最大毛刺还要50mV。
...

因为负载电流有尖峰变化,而且脉冲时间很短,所以就会出现过冲/下冲,主要与脉冲时间有关和LDO的环路带宽有关。

不过理论上设计还是按照平均电流来考虑的,如果觉得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有点大,那可以增大环路带宽或者增加瞬态增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负载电流有尖峰变化,而且脉冲时间很短,所以就会出现过冲/下冲,主要与脉冲时间有关和LDO的环路带宽 ...

瞬态增强有没有电路推荐或者paper ,我现在使用 FVF结构的还是不太行 ,主要变化速度大概 1M左右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目前也在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