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加共源的两级运放,为什么在次极点处出现双极点

楼主(2023-08-14):
进行二级运放仿真时,采用密勒电容+调零电阻进行频率补偿,在第二极点处还出现了一个极点,是怎么导致的,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很漂亮的频响图吗?
当然,非要找第三极点的话,看看第一级5管单元那里的电流镜gate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很漂亮的频响图吗?
当然,非要找第三极点的话,看看第一级5管单元那里的电流镜gate点吧。
...

从曲线来看,零点应该已经调节到主次极点间了,那幅频曲线后面的变化趋势应该是20db,但是这个图明显下降速度更快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曲线来看,零点应该已经调节到主次极点间了,那幅频曲线后面的变化趋势应该是20db,但是这个图明显下降 ...

因为你电路的GBW已经到100MHz水平了,某些节点的寄生电容会造成极点,你可以尝试自己算一下,看看是否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电路的GBW已经到100MHz水平了,某些节点的寄生电容会造成极点,你可以尝试自己算一下,看看是否如 ...

嗯嗯,好的,感谢,应该是第一级的镜像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