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阻塞赋值问题

楼主(2023-08-14):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x) begin
    a<= 1'b0;
end
else begin
    a <= 1'b0;
    if(en) begin
        a <= 1'b1;
    end
end
end

这个会有冲突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有冲突 ,按照新的语法,应该是有效的 相当于 if(en) a <= 1'b1;     else  a <= 1'b0;

网友:
自己写会写成
    if(en) begin
        a <= 1'b1;
    end
    else bgein
        a <= 1'b0;
    end
因为这样看起来好理解,坏处是行数多了,代码看起来会乱一点。
你说的这种写法,我看到过,实际效果跟我上边的写法是一致的,仿真下板子,都没问题(自己试验下来是这样的)。
但是不易于别人理解你代码。

网友:
这么写,说明电路思维不够。养成良好的代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