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3-08-14):
2条金属线最小间距要求,垂直不会报错?只报平行的错误?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应该是要符合间距+平行长度两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要符合间距+平行长度两个要求

为什么只有平行有这个规则而垂直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有平行有这个规则而垂直没有呢?

因为你垂直的话,间距两侧包含的平行距离只有线宽那一点点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垂直的话,间距两侧包含的平行距离只有线宽那一点点长度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