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放大器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3-08-14):
如下图,第一次看到感觉像是仪表放大器,但后面没有接运放,在TOP里也只有这俩,输出摆率很低,有人见过类似的用法吗,仪表的前半部分。

网友:
105欧电阻上的压降是VP-VN,因此VP对应的运放输出是VP+11.6K/105*(VP-VN),VN对应的运放输出是VN-11.6k/105*(VP-VN)

网友A:
仪器仪表/三运放 放大器有前级

网友:
蹲个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仪表/三运放 放大器有前级

没有用到后面那个运放,整体就这俩结构,后来发现是压摆率太低,被迷惑了。

楼主:
就是一个普通的比例运放,原电路的压摆率太低,仿真的时候看输出三角波,调整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