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区跨导

楼主(2023-08-14):
b站上张教授的课,讲得非常好!
有一点没想明白,如下图右边所示,Vin到达Vin1之后进入线性区,这个区间的跨导公式也呈现在图中,可以看出gm与vin没有关系,但是什么随着vin进一步增大,gm减小呢?
求解答~谢谢!

网友:
进入线性区后随着Vin的增长,Vds是要下降的,

网友:
直接从Id_Vin的图像上看,随着vin进一步增大,Id对Vin的微分斜率减小了,所以小信号跨导减小。

网友:
结合书上图看就更容易理解了,如P1。Vin增大Vout从而被拉低,即Vds变小那么gm也变小。

网友:
推樓上都回答很好

网友:
4楼说的有理

网友(2024-06-04):
这是个共源放大电路,需要考虑负载RD的影响,如四楼那张图,随着VGS增大,ID是在增大,VOUT(即MOS管的VDS)减小,根据线性区的跨导公式, 跨导应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