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运放-3dB带宽

楼主(2023-08-14):
设计一个两级运放,要求-3dB带宽达到1MHz,单位增益带宽积达到1GHz。我感觉设计起来有点困难,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原理图,说是第一级中间加入一个电流镜并加上一个电流源偏置,能够增大带宽,但是我仿真出来的结果-3dB带宽只有一百多kHz。想请问这个结构的话能达到我所需要的指标吗,我需要换结构吗,如果能达到请问我该如何调节呢?

网友:
烧功耗总能解决

网友:
这是因为米勒补偿,将原来的主极点推到更接近原点,此时的主极点公式:1/[(ro4//ro12)*gm10*(ro10//ro9)*Cc],可以尝试减小分母中的参数,比如输出电阻或者跨导,但是低频增益会降低;降低Cc值,比如缩小10倍,带宽可能到1MHz多,而且降低Cc值也可以增大GBW。(如果说错了勿怪!)

网友:
我用过这个输入结构,不过是用来提高增益的

网友:
插眼 ,一般提高gbw就是提高功耗

网友:
不如就用单极运放。1/(2pi*Rout*Cc)=1M. gm1/Cc=2pi*1G. 于是gm1*Rout=1000,其中gm1是输入管的跨导,Rout是输出阻抗。Cc是负载电容。
比如gm1=1e-3; Rout=1e6; Cc=0.159p.

网友:
蹲大佬答复

网友:
增大电流就可以增大GBW(电流也影响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