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基准电压/电流和PTAT电压/电流,怎么产生CTAT电压/电流呢

楼主(2023-08-15):
劳烦知道的大佬用电路举下例子,或者有什么教学资料、视频都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BJT VBE is CTAT related.

网友A:
书上都有啊 基准就是PTAT加CTA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都有啊 基准就是PTAT加CTAT啊

用基准减去PTAT得到CTA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基准减去PTAT得到CTAT吗

Vbe/R就是CTA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基准减去PTAT得到CTAT吗

不是,基准就是PTAT加CTAT来的,说明基准里面就有CTAT了啊  拉扎维 第一版 11章 里面有正温度系数的 负温度系数的 然后基准

我想知道你的基准是怎么来的

网友B:
BJT本身就是CTA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基准就是PTAT加CTAT来的,说明基准里面就有CTAT了啊  拉扎维 第一版 11章 里面有正温度系数的 负 ...

Vbe/R就是CTAT我知道,我本来想这样做,但老员工说有现成的基准电压和PTAP电压,让它们相减得到个CTAT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T本身就是CTAT啊

Vbe/R就是CTAT我本来想这样做,但老员工说有现成的基准电压和PTAP电压,让它们相减得到个CTAT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Vbe/R就是CTAT我本来想这样做,但老员工说有现成的基准电压和PTAP电压,让它们相减得到个CTAT去用。
...

那就按老员工说的相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