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cll 建成后没有parameter

楼主(2023-08-15):
建的pcell只有金属层,不知道为什么建成后没有parameter,不能修改参数,求助大哥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脚本还是图形界面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还是图形界面创建的

图形界面    to pcell也点了  也保存了,

网友:
按照教程再制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