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出现这种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15):
这个是什么意思 ,怎样解掉这个错

网友A:
有些lable的问题,不算错误,我一般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lable的问题,不算错误,我一般不管

感谢 不过还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在lvs options 的supply中把电路中用到的power ground nets name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vs options 的supply中把电路中用到的power ground nets name加上

已经加上去了  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上去了  没有效果

这个是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3-10-30):
LVS rule  里面有个定义修改了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我不会修改 公司大佬修改之后 run lvs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