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知一个library的名字,怎么在找到他的路径啊,有没有什么Linux命令之类的

楼主(2023-08-15):
印象中好像有什么Linux命令,什么find啥的

网友A:
which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   试一试?

which 然后加库名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which 然后加库名吗

不行欸

网友B:
你在CIW界面, Tools-》Library Path Editor打开,就能看到所有库的目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CIW界面, Tools-》Library Path Editor打开,就能看到所有库的目录了

谢谢!

网友:
模糊查找  //////// grep -r  filename(文件名或文件内的内容)

网友C:
在cadence Viruoso的lib manager里面选中lib名字,右键的properties可以查看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adence Viruoso的lib manager里面选中lib名字,右键的properties可以查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