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 撒dummy

楼主(2023-08-15):
小弟在测试smic 40 nm撒dummy脚本的时候,用一个小模块来测试,然后撒完发现金属1和金属2的密度不够,于是修改space 但是space修改太近会有drc问题,然后修改了offset,但是密度变化不明显,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应该修改哪里的参数能够快速提高density啊?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修改width和length不行,关键是space太大了,卡在这里,dummy不用一定遵守,但是dummy同层的rule是必须遵守的

网友:
可以用密度较大的dummy size

网友:
建议手动补齐

网友:
修改dummy面积啊,改的小而密就过了。

网友:
修改dummy size

网友A:
dummy size 还可以随意修改?  dummy尺寸有些是fab测试好的, size和space都是fix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 size 还可以随意修改?  dummy尺寸有些是fab测试好的, size和space都是fixed

有的工艺厂是可以改space的,也不会引入新的drc错误,但是smic的 dummy cmd file 内部默认的就是最小尺寸

网友:
我们有人修的宽长,有一点效果。主要space比较大。手修也很麻烦。

网友(2025-01-03):
问一下,这个撒dum的rule是在哪个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