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想请教一下关于PR流程timing的问题!

楼主(2023-08-15):
想请教一下大家,在综合后做PR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种类的timing path时序分析,像preplace、prects等等,我的问题是在整个过程中的每个阶段的setup_time都要保证它的wns是正数吗?因为我看到说在CTS之后前后的timing分析会相差很大,可能前面的阶段timing没有违例但是后面又出现了违例,是到后面集中在某个阶段修还是尽量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保证没有违例呢?就这两个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最终目标是要保证最后阶段timing clean;
correlation好的情况下可以保持每个阶段正数(但这样可能会过修,不过最后都要fix power再往回拉,但是效果应该不如前面不过修的好),如果前期就出现负数,比如place阶段,就得看是什么原因,是local density太高cell被legalize太远,还是congestion,或者drv设的太严,或者sdc约束问题,每个阶段看到timing违例原因其实是不一样的,最本质还是要分析产生timing问题的原因,要控制好place->cts->route的correlation(timing/power/area),好的correlation是好的PPA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