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楼主(2023-08-15):
calview.log里面报错ERROR: /home/eda/Cadence/IC617ISR2/tools.lnx86/dfII/etc/cdsDefTechLib cannot be found. Requested in /home3/PDKs/tsmc65GP/PDK/Cadence_OA/tn65cmsp018k3_1_0c/PDK_CRN65GP/cds.lib

跑PEX的时候设置Calibre view setup时就会弹出报错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please consult the logfiile for messages

如果直接跑PEX,最后还是会弹出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please consult the logfiile for messages这个报错

网友A(2024-04-25):
解决了吗?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4-06-24):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calibre版本问题,更新版本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4-08-26):
引用 楼主:
calibre版本问题,更新版本之后就可以了

请问服务器上的calibre可以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