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和gds 偏移量

楼主(2023-08-15):
各位大神,最近看到lef和gds 偏移量的一些解释,不太能理解,APR 放置的坐标是B1 放置的位置吗?

网友:
同蹲,lz是在abstract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4-10-25):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A: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头疼不知道怎么快速解决,除了手工调坐标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头疼不知道怎么快速解决,除了手工调坐标

改l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