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ull down pull up 电路

楼主(2023-08-15):
请问这个cmos器件组成的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应该是Tie H/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ie H/L吧

谢谢回复,您好,可以再详细讲讲吗

网友B:
M6让M2的栅极为高,M2开启之后拉低M1的栅极从而确定UP和DOWN两路反相器的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6让M2的栅极为高,M2开启之后拉低M1的栅极从而确定UP和DOWN两路反相器的输入状态。 ...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电路结构的功能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在电源和地端

网友C:
这里的VP和VN分别代表电源和地吗?这样可以在上电后直接产生0和1状态的输出,有点像to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电路结构的功能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在电源和地端
...

就是楼上网友写的,固定输出高或者低电平,ESD考虑,避免栅极直接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VP和VN分别代表电源和地吗?这样可以在上电后直接产生0和1状态的输出,有点像to01 ...

VP=5V,VN=0V,代表电源地。电源地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要通过上拉下拉使用。这个作为ESD保护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VP=5V,VN=0V,代表电源地。电源地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要通过上拉下拉使用。这个作为ESD保护的原理是什么
...

感觉这个电路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置位的作用,保证电路内部高阻节点不会出现不确定状态。
gate不直接接电源,对于需要gate端接高电位的电路也起到ESD作用,当电源产生波动或来一个大电压时,可以将电流通过泄放通路泄放掉,防止对电路内部造成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电路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置位的作用,保证电路内部高阻节点不会出现不确定状态。
gate不直接接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