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用DRC检查单孔?

楼主(2023-08-15):
CT_single{
@ Check single cont

single = CT INSIDE (M1i AND GATE)
single_i = single NOT PR
x = (M1i AND GATE) INTERACT single_i <2
}

今天自己尝试写了一下DRC检查单孔的语句,验证成功了,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single_i = single NOT PR  这里的PR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gle_i = single NOT PR  这里的PR是什么东西?

poly resistance

网友:
实验了一下,这个rule还有一个问题,最后需要加一句COPY x,否则会报错。

网友B:
不同的工艺都适用嘛

网友:
亲测有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工艺都适用嘛

不是的,但是方程式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