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BM ESD pass 8K,客户端系统ESD 2.5V fail

楼主(2023-08-15):
大神们,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ESD问题:纯5V的产品,HBM可以PASS +/-8K,但在客户端+/-2.5KV fail,EMMI看到内部逻辑栅级击穿,感觉ESD完全不起作用,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传授吗?

网友:
栅级失效 大概率CDM失效 CDM的防护与HBM有些差异

网友:
客户端+/-2.5KV fail --> 客戶端的打法是甚麼? 在 板端 用 E-gun IEC61000-4-2 測試訊號腳位嗎?
IEC61000-4-2 放電模型不等於 HBM 模型, FYI

网友:
感觉和番茄说的情况差不多,看看CDM 的INPUT设计部分,也看看RESD设计的合理性

网友A:
先弄清楚客户端是怎么测试的。 如果是用的E-gun,就不是CDM机制了。CDM一般应该不会是在测试的时候出问题,更像是EOS,能量太大ESD泄放不完全串到内部去了。

楼主:
补充一下:是静电枪打的

楼主:
测试仪器:静电发生器SKS-
0220G
参数设置:
①接触放电;
②极性切换:正压/负压;
③放电次数:100次;
④时间间隔:0.05S;
step:500V/step;
测试方法:
灯板白平衡状态下,静电枪对芯
片管脚打静电,设备地接大地,
500V/Step

楼主:
用单芯片带电仿系统板环境也能pass 8K,但系统板就是不能过,目前在安排测EMMI,查看失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客户端是怎么测试的。 如果是用的E-gun,就不是CDM机制了。CDM一般应该不会是在测试的时候出问题, ...

测试条件:用静电枪打的。
测试仪器:静电发生器SKS-
0220G
参数设置:
①接触放电;
②极性切换:正压/负压;
③放电次数:100次;
④时间间隔:0.05S;
step:500V/step;
测试方法:
灯板白平衡状态下,静电枪对芯
片管脚打静电,设备地接大地,
500V/Step

用单芯片带电仿系统板环境也能pass 8K,但系统板就是不能过,目前在安排测EMMI,查看失效位置。

网友:
E-GUN 和HBM 的放电模型不一样的,E-gun 的尖峰电流峰值和建立时间要更快,你的ESD 电路没来得及导通能量就进入内部电路导致内部器件击穿了

网友(2023-09-21):
静电枪打的话是不是类似MM模式,对放电时间和放电电流要求更高

网友:
ESD-HBM和IEC-GUN差异很大的,但是ESD-HBM可以过8KV,IEC-gun 2.5KV fail,这差距有点大,我看回复的IEC-GUN测试步骤,脉冲间隔太短,次数也多,目前我们测试只做正负10次间隔1S

网友(2023-11-30):
引用 楼主:
用单芯片带电仿系统板环境也能pass 8K,但系统板就是不能过,目前在安排测EMMI,查看失效位置。 ...

系统板的esd 保护(TVS)做了吗?

HBM也能过8KV,5.2A。 2.5K IEC,差不多6~8A,这个比5.2A也大不了多少
EGUN时候TVS根本没有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没有TVS,直接怼芯片引脚?

2.5K E-GUN可是7A多啊

PAD上电压超过栅极耐压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2.5KV E-gun是9.3A,HBM 8KV是5.3A,光看电流就差很多,如果没有外部的TVS,HBM过8KV本来就不能过电子枪的2.5KV。而且电子枪上升时间更快,ESD器件不合适的话启动太慢内部也是扛不住的。

网友:
没做二级保护吧,让电流直接串到内部器件gate上了,估计要串个大电阻,给一级保护器件足够的泄放时间

楼主:
通报一下,从目前改版的结果来看,有改善,从书上得知电子枪的ESD测试也有可能会触发内部latch-up的产生,所以修改了附近的VDD通路,目前改善后版本可以PASS 5K,但老版本也可以通过3.5K(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根据Onsemi的估算,HBM电流与IEC-61000-4-2电压的对应关系是2A/kV, 也就是HBM电压3kV对应IEC 1kV, HBM 8kV 对应2.67kV IEC, 所以客户端看到IEC 2.5kV fail 也有可能;当然上述都是基于分立器件的,失效位置是gate可能是EOS进入内部电路了,不知道内部电路阻抗有多大?失效只有gate损坏吗,ESD保护是否完整?IEC下的电压和HBM下clamp的电压是不同的,瞬间会高于设定的HBM Vt1, 如果内部电路没有合适的防护,确实会有高压串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