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工艺ICC2placement表现情况

楼主(2023-08-15):
有大佬可以说一下,只增加顶层金属的宽度,为什么ICC2在placement阶段面积增长了特别多?难道不是增加顶层金属宽度后时序更容易满足吗?增加的buffer会减少,应该面积会更小才对?

网友A:
什么叫“增加顶层金属的宽度”?N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增加顶层金属的宽度”?NDR?

就是不同的工艺,11K和30K,两个工艺就顶层金属的宽度不同。

网友B:
顶层金属指的最上面几层P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金属指的最上面几层PG吗

用来当作PG和信号线最顶层的金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同的工艺,11K和30K,两个工艺就顶层金属的宽度不同。

11K 30K 是顶层金属的厚度  30K厚度的顶层金属  线宽和间距的设计规则比11K大很多  一样的宽度 本来11K可以走10条线  现在30K可能只能走5条 面积会被撑大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K 30K 是顶层金属的厚度  30K厚度的顶层金属  线宽和间距的设计规则比11K大很多  一样的宽度 本来11K可 ...

这只会影响congestion啊,为什么在placement阶段的面积也增大了很多呢?它的时序不是应该更容易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