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带upf 插入scan_chain后top层多出两个port

楼主(2023-08-15):
问题描述:
top 层里面有一个常开模块PMU,也即其它部分掉电时,PMU模块不掉电;另外PMU和其它部分电压一样。
DC综合时已经在PMU端口加了isolation cell(在PMU模块内部)。

做dft时,我只在以前常用脚本基础上添加了 “load_upf xxx.upf” 命令,没做其它多余动作。

然后发现dft后的网表top层多了 test_si1 和 test_so1 两个port,我查了下,这条chain 是常开模块 PMU 的scan chain,
spf中也多了一条ScanChain 的定义(见下图)。

做过尝试:PMU设置为不插扫描链,top层 port 没有变化。

各位高手,求解惑,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如果你想把不同power domain的scan chain混合起来,可以加这个命令
set_scan_configuration -power_domain_mixing true

楼主:
非常感谢!帮了大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把不同power domain的scan chain混合起来,可以加这个命令
set_scan_configuration -power_domain_ ...

非常感谢!帮了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