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小白求大佬解析

楼主(2023-08-15):
各位大佬,DC综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啊,DC综合学习中,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解决方案就是读工艺库,可以把所有知道不知道的都读进去,包括memory或是一些macro产生的.db文件,然后设定operating condition。

楼主:
这种是RTL文件有问题么?我在读取文件的时候确实是读取了rw_reg这个文件了,但是就是link不到

网友B:
看一下link_library 变量是不是把 * 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link_library 变量是不是把 * 删掉了

没有删掉*,不知道为啥

网友:
少吃了link_lib

楼主:
大佬,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C:
target_library 和link_library 都写上试试 link_library不要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rget_library 和link_library 都写上试试 link_library不要删 *

T-L和L-L写的都是一样的,而且L-L库里面的*也没有删,不知道为啥就是总是显示解析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删掉*,不知道为啥

看样子没有吃liber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没有吃liberty?

这种没读取library的应该怎么解决吖,大佬,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案就是读工艺库,可以把所有知道不知道的都读进去,包括memory或是一些macro产生的.db文件,然后设定 ...

我把所有的db文件都读进去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D:
少个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个模块啊,

是的,读不到rw_reg这个模块的rtl文件,同样的读取方式,只有这个文件读取不到,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个模块啊,

正常情况下红色方框里面的模块的下一级是rw_reg,结果读取不到,这种是不是说明rtl文件里面link不到rw_reg这个文件

网友(2023-10-18):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红色方框里面的模块的下一级是rw_reg,结果读取不到,这种是不是说明rtl文件里面link不到rw_re ...

先跑个vcs/verdi什么的,看看有没有编译问题,再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