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生成的cell,pin的连接信息不匹配

楼主(2023-08-15):
求助大家,电路上模块set<0>输出接线set_r<0>,XL出来的layout上,pin显示的信息是 set<0>/set<0>。正常情况应该是set<0>/set_r<0>.求解!

网友:
可以手动改

网友A:
如果遇到XL信息不对,可以在connectivity里面更新一下。建议系统学习一下LayoutXL的各个按钮的功能

楼主:
请问下手动怎么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手动怎么修改呢

选中目标器件,connectivity-nets-propagate n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遇到XL信息不对,可以在connectivity里面更新一下。建议系统学习一下LayoutXL的各个按钮的功能 ...

我用了update的 component and net.没有变化。 而且只有一组信号有不匹配的情况,其他的都能匹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update的 component and net.没有变化。 而且只有一组信号有不匹配的情况,其他的都能匹配上。 ...

那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线连错了,而不是XL提示不对,提示可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目标器件,connectivity-nets-propagate nets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