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环和N环之间间距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23-08-15):
目前的环是按满足DRC的最小规则进行绘制的,为了防止闩锁效应要拉大P环和N环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个距离到底放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A:
拉得再大,空的地方还不是会填满P-su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得再大,空的地方还不是会填满P-sub吗

是的,但是N和管和P管的距离也拉大了,放大倍数β就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N和管和P管的距离也拉大了,放大倍数β就小了吧

一般只要满足drc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可以在外面再用双层环:p环+n环+p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要满足drc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可以在外面再用双层环:p环+n环+p环

这样画的话,太浪费面积了

网友:
首先明确这个地方是否必须要拉latchup space是否连接上pad等(这个space drc有可能检查不出来,尤其在底层)  如果是强制要拉去看看latchup rule  一般都会有个最小的space。如果不是rule强制必须得话,为了放心起见也可以适当拉开距离。(一般latchup space指的是N/P diff 之间的距离)

网友B:
比如我说10um,你能信我吗? 这种问题在这里是不会有答案的,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经验值。这个和具体的工艺有关,和应用场景也有关,不是拍脑袋定的。

网友:
为了防LUP那肯定不能兼顾到面积的,有单独的LUP rule的话只要过了就可以

网友:
这个在block内部满足最小rule就行了吧,如果要考虑闩锁那面积得多大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取决于你的这个模块的面积要求怎么样,如果面积够或者还有余地,那我建议你搞宽一点 ,多留点空余的地方方便后期修改,要不然太密集了后期管子尺寸调整了,layout又得大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说10um,你能信我吗? 这种问题在这里是不会有答案的,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经验值。这个和具体的工 ...

确实是依照惯例来画的,成熟的工艺和设计都参考以前的实例。之前做全新开发的板子,也是通过流片之后测试来调整部分隔离环的数量和大小。

网友C:
P环一般接地,N环接高电位,如果电压差太大、距离过近M1有爬电风险。
有的PDK latch up文档中要求N管和P管间距15um,这个实际很难实现。
前辈教我:一般P管和N管之间的间距预留4根线道,然后把环尽量靠近器件,这样留出的间距就比较适中。

网友D(2023-10-24):
引用 网友C:
P环一般接地,N环接高电位,如果电压差太大、距离过近M1有爬电风险。
有的PDK latch up文档中要求N管和P管 ...

看n管和p管的具体情况  内部电路  没有大的电流  漏电很小  间距近一点  没有完整的aa环也没关系

和io连接的  大管子  漏电大的   需要完整的环  甚至三四圈环  而且环还很宽  拉开管子N/P  aa的间距   前面有小伙伴说的15um好像是华宏对io区域n/p间距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n管和p管的具体情况  内部电路  没有大的电流  漏电很小  间距近一点  没有完整的aa环也没关系

新人求问 io部分是指啥?我第一反应是in和out

网友:
对  就是input和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