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们:shell跑DRC LVS可以读取runset跑吗?

楼主(2023-08-15):
如题

网友A:
calibre -lvs -hier runset/calibre -drc -hier runset

网友:
1 rule 里面 设置好 gds  cdl 的路径。指定top  然后命令行运行

网友B:
可以,calibre -help看看参数怎么设置的。calibre -help | grep "run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calibre -help看看参数怎么设置的。calibre -help | grep "runset"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看看

网友C:
runset不就是gds路径,top用通用“*”,run的路径,DRC MAXIMUM RESULTS:ALL/1000...这几个重要参数么,改一下rule就行了么,命令行用runset岂不多此一举。不过学无止境,楼主搜到了发出来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set不就是gds路径,top用通用“*”,run的路径,DRC MAXIMUM RESULTS:ALL/1000...这几个重要参数么,改 ...

其实是想通过skill调用shell跑多个cell的drc lvs,shell调用runset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set不就是gds路径,top用通用“*”,run的路径,DRC MAXIMUM RESULTS:ALL/1000...这几个重要参数么,改 ...

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lvs -hier runset/calibre -drc -hier runset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lvs -hier runset/calibre -drc -hier runset

没有成功,请问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成功,请问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D:
设置一个config, config里面定义项目和对应的process路径,process路径下用固定格式去定义rule deck,在shell命令里让使用者输入项目名称, 然后根据项目去搜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一个config, config里面定义项目和对应的process路径,process路径下用固定格式去定义rule deck,在she ...

请问config是什么文件,刚开始接触shell,没能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吧

,,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成功,请问具体怎么实现

可以了:calibre -gui -drc -runset /path/**runset -batch

但是这个只能在runset里设置直接读gds路径,不能用**layout.calibre.db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config是什么文件,刚开始接触shell,没能理解

config的格式是自己定义的,自己在shell里面读取, 我一般定义的是project:project_name\nprocess:process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nfig的格式是自己定义的,自己在shell里面读取, 我一般定义的是project:project_name\nprocess:proces ...

虽然没理解具体怎么操作,还是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了:calibre -gui -drc -runset /path/**runset -batch

但是这个只能在runset里设置直接读gds路径, ...

为何要加-batc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要加-batch啊?

前面发了一张图,不加-batch就是只打开calibre drc然后按照runset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