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UPF,DC综合后仿真,retention单元不能恢复数据

楼主(2023-08-15):
dff_core是retention控制信号
IN0是时钟
addr_out_port是输入
data out port是输出
HESETn是复位信号

retention单元综合后仿真

retention单元综合后仿真

根据仿真现象,复位信号在断电期间,变成未知态,不能恢复数据;排查网表后,发现复位信号进入关电模块后接入了两个反相器,复位信号再接入子模块,导致复位信号路径有一部分在关断域
请问这种情况解决思路什么?需要在UPF修改哪些内容?

楼主:
在upf多电源域门级网表仿真中,retention cell不能恢复数据,retetion cell中notifier信号一直为未知态
chatgpt解释

在 UPF(Unified Power Format)多电源域门级网表仿真中,retention cell(保持单元)常常与一个notifier(通知器)信号相关联。notifier信号是用于告知retention cell何时保存和恢复数据的控制信号。

当电源关闭时,notifier信号会通知retention cell将其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保持,以防止数据丢失。而当电源重新开启时,notifier信号会通知retention cell恢复保存的数据,使其可以继续正常操作。

具体的notifier信号名称、定义和触发时机取决于设计中所采用的方法和约定。在UPF中,常使用power_state和pgood_signals来控制retention cell的保持和恢复操作。具体的命名和定义需要根据设计的要求和规范进行设置。

因此,在你的具体设计中,需要根据UPF文件和相关文档来确定具体的notifier信号及其定义。这些信息可以从UPF文件、设计规范或者项目团队内部的资源中获取到。

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手动改复位信号的网表,让复位信号正常后,retention信号还是不能恢复信号

retention仿真

retention仿真

网友A:
建议看一下retention cell的使用要求。
理论上重新上电后,reset应该使能的,reset之后,然后再恢复数据,也就是dff_core应该拉高之后,数据才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retention cell的使用要求。
理论上重新上电后,reset应该使能的,reset之后,然后再恢复数据, ...

图片在最后部分放大后,dff_core拉高了,然后一拍之后,就全部未知态了

功能仿真的时候没有对reset进行操作,能够恢复信号
如果reset使能的话,retention就被复位了吗?还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
就是因为power on之后,所有的dff都没清零,X会被传下去,所以导致整个都是x。
一般来说,retention和reset没有直接关系。
你需要查看这个cell的真值表。
附件是一个retention cell的真值表,标红的就是在reset情况下,如果save是有效的,那么会keep 原来save的值。

网友A:
这个是关于retention cell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关于retention cell的描述:

我的工艺库两款retention真值表如下所示,当reset为0时,全部为零

RET1CSDFFRQ

RET1CSDFFRQ

RET2CSDFFRQ

RET2CSDFFRQ

楼主(2023-10-17):
已解决
3楼说的对,查看retention文档,并且调出datasheet,文档跟datasheet描述不一致
之后仿真pwr版本verilog,clk为0/1确定值的时候,能够恢复数据,断电之后,clk为未知态,ret不能恢复数据,必须加入时钟上升沿才能恢复数据
工艺库有问题,文档描述跟实际仿真不一致,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