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文件中的$符号注释无法反向

楼主(2023-08-15):
最近在用sp文件做反向,里面有一行这样的代码
XX1 某模块S l=xx w=xx  $pins A1=VDD A2=VSS

但是进行spicein之后 这个模块 A1 和A2端没有自动生成引线。如果要我自己打上去的话工作量会很大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注释是什么意思  是本来就不用管他的端口怎么连线吗 还是说是个寄生的东西 ?

这样的情况要如何进行反向呢

刚去看了网表里 这个模快S的代码如下
.SUBCKT S A1 A2
.ENDS
中间什么内容都没有

但是有些subckt里有内容的模块引用的时候也被加了$pins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5-04-09):
哈喽,请问解决了吗?我最近导入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喽,请问解决了吗?我最近导入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最后让老师把sp文件转成cdl文件才能正常反向,但是不知道他怎么转的cd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最后让老师把sp文件转成cdl文件才能正常反向,但是不知道他怎么转的cdl
...

哦哦,这样啊。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