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iosoft SOS schematic 和layout权限配置

楼主(2023-08-15):
Cliosoft SOS schematic layout权限配置搞不定,希望designer只可以check out schematic, symbol, 版图工程师只可以check out layout

但是用了下面的设置 (sosd.cfg),Designer 任然可以check out并打开编辑layout,版图工程师任然可以check out并打开编辑开schematic, 请大佬们赐教

OPEN_WORLD no;
-- Project Administrators are given full permissions to manage the project.
ADMIN cad;

        ACL {
                 READ world; -- can be owner, group or world
                 WRITE group; -- can be owner, group or world
                 MODIFY_ACL yes; -- can be yes or no
        }

GROUP design {
        -- Members of group "design".
         MEMBER Jack, John, Doe;
        ACL {
                 READ world; -- can be owner, group or world
                 WRITE group; -- can be owner, group or world
                 MODIFY_ACL yes; -- can be yes or no
        }
        }

GROUP layout {
        -- Members of group "layout".
         MEMBER Steven;
        -- Verification engineers for this group
         --VERIF_ENGR renoir;
        -- Define the default Access Control for 'layout'
        ACL {
                 READ world; -- can be owner, group or world
                 WRITE owner; -- can be owner, group or world
                 MODIFY_ACL yes; -- can be yes or no
        }
        }

注意到sos 同步到本地的schematic, layout的owner都是用户本人,不是创建者,这个是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designer不能看layout么?重要的不是读写权限的配置么。本地的文件,owner只可能是自己,check in之后没有写权限,check out之后才有

网友(2023-11-2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2-02):
没看到role的定义(role里定义了有什么权限),group要和role配合。可以参考下administrator guide

网友:
从楼主的信息看,layout group 加到这个项目的文件,只有本人可以修改.

网友A(2024-05-28):
那你需要对 layout schematic 做单独权限修改
设置成可读 all  可写只有group

网友B(2025-01-17):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对 layout schematic 做单独权限修改
设置成可读 all  可写只有group

你好,请教一下,我在administration guide中看到了示例,但是感觉sos.cfg中的内容没有生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5-11-17):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我在administration guide中看到了示例,但是感觉sos.cfg中的内容没有生效,能指点一下 ...

设置一样,但是确实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