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不出图

楼主(2023-08-15):
请问各位前辈,我在用cadence的ADEGXL进行仿真以后,然后再用ADEL进行单仿就不出波形,请问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A:
关掉xl再试试呗

网友B:
软件问题,重装吧,反正我TRAN一样的,换个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问题,重装吧,反正我TRAN一样的,换个软件就好了

重启就可以了,把进程kil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xl再试试呗

恰恰相反,打开GXL的仿真,L就出图了

网友(2025-11-21):
引用 楼主:
重启就可以了,把进程kill了

我也是这样,只有重启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