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关于封装层数的概念

楼主(2023-08-15):
请教下大家,我们常听到封装有多少层,比如424,626,请问这些数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里面哪些是信号层,哪些是PG?

网友A:
一般指封装基板substrate层数和结构。
424,626,都是ABA样式。
A: 一层一层叠上去(或叠下去)的部分,一般用半固化介电层,上下电路用激光打孔的方式连通。
B:中心层,一般是CCL(双面覆铜有芯板),厚一点的用机械钻头钻孔做上下面连通,比较薄的可以双面激光钻孔连通。

网友B(2023-10-08):
有相关的书籍介绍吗?想了解基板层数的选择与芯片bump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的书籍介绍吗?想了解基板层数的选择与芯片bump有什么关系

实操摸一遍就明白了,层数选择考虑点很多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的书籍介绍吗?想了解基板层数的选择与芯片bump有什么关系

bump pitch,信号bump圈数和信号线走线要求,决定基板层数

楼主(2024-07-27):
那么请问B类的层是做什么用途呢?还是只起到支撑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指封装基板substrate层数和结构。
424,626,都是ABA样式。
A: 一层一层叠上去(或叠下去)的部分,一 ...

那么请问B类的层是做什么用途呢?还是只起到支撑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B类的层是做什么用途呢?还是只起到支撑作用?谢谢

支撑和连接线路的作用  承上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