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形成负反馈回路

楼主(2023-08-15):
文献当中说Q1 Q2 Q3形成负反馈回路,以保证Q1 Q2的集电极电压相等,
以减小厄利效应的影响,请问是如何形成负反馈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假设Q3 ib变大,I3变大,R3电压变高,Q2的VCE减小,I2减小,但是电流镜作用会阻止I2 减小?

网友B:
假设Q1集电极电压升高,I3增大,Q2发射极电压升高导致I2电流减小,电流镜作用使I1也减小,Q1集电极电压减小。

网友C:
从Q3基极看,假设基极瞬时极性为正,则发射极也为正,Q2的发射极为正,基极也为正,Q1的基极为正,集电极为负,与最开始的极性相反,所以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Q3基极看,假设基极瞬时极性为正,则发射极也为正,Q2的发射极为正,基极也为正,Q1的基极为正,集电极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Q3 ib变大,I3变大,R3电压变高,Q2的VCE减小,I2减小,但是电流镜作用会阻止I2 减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Q1集电极电压升高,I3增大,Q2发射极电压升高导致I2电流减小,电流镜作用使I1也减小,Q1集电极电压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