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插值器PI的问题

楼主(2023-08-15):
  求教大佬们,利用CML取做相位插值时,为什么改变电流权重就可以改变输出相位差?

网友A:
0°和90°的电流流经同一个电阻,由叠加原理,是不是应该产生45°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和90°的电流流经同一个电阻,由叠加原理,是不是应该产生45°的电流

对哦,谢谢哥!

网友B(2023-11-10):
请问这个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2024-12-05):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论文名字:A 0.77 ps  RMS Jitter 6-GHz Spread-Spectrum Clock Generator Using a Compensated Phase-Rotating Techn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