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运放的负载要接成这样?

楼主(2023-08-16):
如图,leader让我把负载接成这样,但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接?直接用一个电阻和电容不行吗?

网友:
仿真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我记得有本书上写过的,这样好像会更贴近实际负载效果,级数越多约好,但是一般3级以后基本就和很多级差不了太多了,所以一般就是3级 5级这样的

网友A:
接成RC chain,更加接近于实际的负载排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RC chain,更加接近于实际的负载排布

谢谢佬

网友B:
这个运放在应用中是推的什么负载?通常是根据实际应用来设计负载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在应用中是推的什么负载?通常是根据实际应用来设计负载模型。

看上去像pix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