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111111

楼主(2023-08-16):
11111111

网友A:
可以想像成 等效電阻組成的 source degeneration current mi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像成 等效電阻組成的 source degeneration current mirror

您的意思是下方串联的mos都是工作在线性区的等效电阻吗?gm*ro增大输出阻抗,以及源极退化电阻减小噪声。
还想请问您可是下方的mos工作在线性区的话,阻值较小,串联mos的数量由是否满足源极退化电阻大于上方mos的1/gm大小来决定是不是?

网友B:
文中说的减小fnoise,叠管就是增大WL来减小fnois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说的减小fnoise,叠管就是增大WL来减小fnoise吧

单管也可以增大WL而且stack消耗很多过驱动电压,我觉得楼上说的退化电阻更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管也可以增大WL而且stack消耗很多过驱动电压,我觉得楼上说的退化电阻更有道理 ...

是的,能直接加WL肯定最好,但是实际的工艺中,有些低压core管的L调整范围有限,所以在低噪声电路只能大量的去串联管子,这样更耐压而且也好做匹配; 想请教一下,从文章中的note来看,通过叠管来增大输出阻抗(这个用源极退化电阻好理解),那减小flicker noise怎么理解呢,源极退化电阻能减小flicker noise吗,或者单纯对noise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能直接加WL肯定最好,但是实际的工艺中,有些低压core管的L调整范围有限,所以在低噪声电路只能大 ...

可以的,sansen的精粹书上有。可以算一下输出噪声的表达式。sansen的书在电流镜噪声那一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sansen的精粹书上有。可以算一下输出噪声的表达式。sansen的书在电流镜噪声那一章
...

好的,谢谢楼主,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