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network delay 变化的原因

楼主(2023-08-16):
在做CTS时遇到的一个疑惑:
在report_timing报告中,clock network delay是因为什么影响而改变的?
在initial design里面读完网表和制约时打的报告clock network delay才为0.5
在placement阶段里面clock network delay也为0.5
以上的clock network delay都为ideal
但是在CTS阶段clock network delay一下子就涨到2.91了,这时clock network delay为propagated
这个clock network delay可控吗?
后面发现有setup 违例,时钟路径上的器件incr很小,看来主要是clock network delay太大造成
有没有办法可以使得clock network delay变小?

网友:
首先明确何为clock network delay,就是时钟physical source 到sink pin的delay.

before CTS, clock tree没有长,clock net path没有,只能通过sdc约束或其他命令获取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下也可以有network delay。比如设置set_clock_latency 0.5 -source [get_clock clk],就可以让ideal时钟clk有0.5的network delay约束。

After CTS,电路有实际的clock net path,network delay = source latency + 时钟定义pin到sink pin的传播delay。

网友A:
clock之前你的时钟都是ideal的,那个0.5的delay应该是你自己标上去的input delay之类的东西,cts阶段是实际开始长tree的tree长,是真实的,你可以看一下是因为balance或者回路还是什么原因tree会这么长,或者看下clock transition等的设置,或者看下时钟路径上的cell选型,引起tree太长的原因是多样的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clock之前你的时钟都是ideal的,那个0.5的delay应该是你自己标上去的input delay之类的东西,cts阶段是实际 ...

请教一下2个问题:
1:我这报告是routeopt阶段的,为什么clock network delay还是显示ideal的?
2:右边的clock network delay

(图片另外放)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sdc里在RXREQFLITV上create了virtual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