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反馈电阻取值的讨论

楼主(2023-08-16):
大家好,本人在反向电路中遇到以下问题。

一个给小规模数字供电的LDO,负载约为2mA~4mA。由于R1,R2尺寸很小,LDO在负载电阻上的静态电流约为300uA~800uA。本人认为该电流数值过高,但从稳定性的角度考虑,该设计具有合理性。
请问各位专家,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常见?

网友A:
这可不是一般过高,你驱动带载也就4mA,内部吃1mA...咱就不算drop电压了,纯电流效率也低的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一般过高,你驱动带载也就4mA,内部吃1mA...咱就不算drop电压了,纯电流效率也低的吓人了。
...

是的,所以我无法理解为何原设计要使用小电阻

网友:
是不是LDO内部结构太简单了,所以功率管烧大电流提高响应速度。数字电路的loading是很快的。

网友(点评):
同意,如果loading变化太快,响应速度会慢很多,输出电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稳定

网友:
不太常见了啊 可以根据整体电路以及功能看是不是原因了

网友:
应该就是图方便好调稳定性,这样做空载满载输出极点频率都作在高频做次极点。但负载电流这么小感觉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
这么做的原因是不是设计者希望输出极点保证是第二极点,capless的ldo?不仅稳定还要求快速响应;我们带外部电容的ldo的分压电阻的电流是几个uA,整体电流几十个uA

网友:
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反正蚊子也能打死,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老哥给我整笑了,反正完全不考虑功耗呗!!哈哈哈 能实现就算成功

网友:
can you show the whole schematic of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