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看看这个经典放大器的结构,怎么理解他的补偿策略啊

楼主(2023-08-16):
图示是电路图和论文里的解释。他的意思是M1的CGD造成右边平面零点,所以他加了一个dummy管M5(小管子),就能补偿前述右半平面零点

,如何理解呢

网友:
你好。他的意思是M5引入了一个feed forward前馈环路:IN-降低,左侧cs的输出降低;反馈回路:IN+增加-》左侧cs的输出降低。前馈电容也可以看作Miller cap,调整大小可以改变Miller引入的zero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