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lded Cascode 两级运放设计讨论

楼主(2023-08-16):
Folded Cascode 两级运放设计讨论:

大家帮我看看,为啥我仿真的闭环增益大于开环增益了,百思不得其解?

闭环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理论上,当反馈系数F=1(单位增益反馈),则仿真得到环路增益AF(F=1)应该是和开环增益A一样的啊!

同样的仿真方法我仿真了简单的五管差分运放,理论和实际吻合,所以仿真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不晓得是哪里出问题了??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和仿真电路,仿真图其中一张是开环增益的,另一张是闭环增益的,大家帮我检查下哪里有问题,谢谢啦!

闭环增益仿真

闭环增益仿真

网友A:
开环仿的时候输出级DC工作点是多少,这个输出节点是高阻节点,没有反馈的时候电压应该跟你闭环差的比较多

网友B:
不稳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仿的时候输出级DC工作点是多少,这个输出节点是高阻节点,没有反馈的时候电压应该跟你闭环差的比较多 ...

感谢大哥提醒,你一句话让我顿悟,我对比了一下开环和闭环的DC工作点,
发现第一级放大电路的工作点基本没变,差别就是最后一条支路即第二级共源放大管的Vds相差较大,

开环输出Vout约1.6V,闭环输出被共模输入限定在了0.8V,可能是这个原因,我要改变共模电平验证一下。
你看我上面的仿真图,右半边就是DC输出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了吧

你看仿真图DC扫面输出VOUT确实是升高到某一值又下降了,这是哪里不稳定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提醒,你一句话让我顿悟,我对比了一下开环和闭环的DC工作点,
发现第一级放大电路的工作点基本 ...

运放因为是闭环应用,最好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去调,开环调你的第二级输出共模电压飘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因为是闭环应用,最好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去调,开环调你的第二级输出共模电压飘的太厉害了。 ...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开环调的时候第二级输出电压确实飘得太厉害了,
输入共模电平的变化或者第二级M11管的宽长比的变化对第二级输出共模电平的变化太敏感了!要么M11进入被压到线性区要么就是M12被压倒线性区!

我也验证了,我把输入共模电平设置到817mV的时候,仿真开环,输出共模电平刚好也是817mV,这种状态下仿真闭环,共模电平还是这个值,然后

得到闭环仿真的环路增益就等于开环增益了,说明就是你说的原因,就是DC工作点改变引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因为是闭环应用,最好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去调,开环调你的第二级输出共模电压飘的太厉害了。 ...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开环的时候,管子调到合适的尺寸让输出共模电平近似等于输入共模电平,是不是就是最佳的DC工作点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开环的时候,管子调到合适的尺寸让输出共模电平近似等于输入共模电平,是不是就是最佳 ...

这样调很麻烦的吧,一般都闭环调,运放都是闭环使用,所以我觉得开环的工作点不是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很麻烦的吧,一般都闭环调,运放都是闭环使用,所以我觉得开环的工作点不是很有参考价值。 ...

嗯嗯明白了,闭环调,多谢大哥!
哈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运放的频率补偿怎么做比较好?
我用miller补偿,电容取大取小,带宽反而都更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闭环调,多谢大哥!
哈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运放的频率补偿怎么做比较好?
我用mi ...

米勒电容和输出负载电容分别多大?

当次级点大于单位增益带宽比较多的时候(为了稳定性一般都这么设计),这个单位增益带宽近似于增益带宽积,这个数值就等于你输入级gm除以米勒电容Cc,按理说调小Cc带宽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勒电容和输出负载电容分别多大?

输出负载电容我取了1pF,Miller电容在200fF~5pF之间试了下都变差了,事实上我不知道miller电容取多大好,试了各种值都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负载电容我取了1pF,Miller电容在200fF~5pF之间试了下都变差了,事实上我不知道miller电容取多大好, ...

有电路图和仿真图么,贴出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和仿真图么,贴出来我看看

这是电路图,仿真图我正在仿,一会后贴一下
这个结构的主极点是不是在输出端,然后次级点不晓得在哪里?

FoldedCascode

FoldedCasc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图,仿真图我正在仿,一会后贴一下
这个结构的主极点是不是在输出端,然后次级点不晓得在哪里? ...

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
你的M1/M2和M11宽长比取值太小了,电路放大就靠这三个管子的gm*rout。

而且输出级也就是M11的宽长比差不多应该是输入级也就是M1/M2的宽长比的10倍,让零点远离你的单位增益带宽(gm11/Cc>>gm1/Cc,这里可以取10倍)。

还有我前面说的,次级点要远离单位增益带宽,保证稳定性,也就是gm11/CL>2.2gm1/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
你的M1/M2和M11宽长比取值太小了,电路放大就靠这三个管子的gm*rout。

哇塞谢谢 很详细 这些极点都是怎么算的,有没有专门讲Cascode补偿的paper哈?

M1和M2管的宽长比,我是按电流和Vdsat定的,就是每条支路分配15uA,宽长比取12:2后,仿真管子的Vdsat约200mV左右,书上说Vdat取200mV最佳,我就这样取的,电流定的情况下它们宽长比增大则Vdat就小了。

M11管宽长比我是取到合适值不让VOUT太飘,哈哈

这样仿真出来,增益已经挺大了,900KV,100dB以上了,增益应该够了,就是带宽太小,没有补偿时带宽仅有1KHz多点

主极点为什么是 gm1/Cc ?Miller补偿电容的作用是增大左端等效电容为A*Cc吗,把主极点往里推吗,这里Miller补偿电容是加在输出端到M4管和M6管之间的节点吗(图中最下面的是M5 M6管)
次级点为什么是 gm6/CL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谢谢 很详细 这些极点都是怎么算的,有没有专门讲Cascode补偿的paper哈?

你在论坛找找二级运放设计的资料看看吧,这个理论推导还是要先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
你的M1/M2和M11宽长比取值太小了,电路放大就靠这三个管子的gm*rout。

大哥,我在Sansen书上找到,cascode一级运放的极点图,但是这里是二级运放,而且加了Miller补偿后,然后不明白极点怎么求了,按通常的一般理论,各结点的极点就是该结点的1/RC,Miller补偿后是怎么算的呢?

CasdedPoles

CasdedPol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在Sansen书上找到,cascode一级运放的极点图,但是这里是二级运放,而且加了Miller补偿后,然后 ...

这个你就当成一级运放看,他图里提到的次级点,电容是寄生电容,小的很,这个次级点频率很高,可以认为不存在。密勒补偿把前级的输出电容放大了AV2倍(第二级增益)。我前面写的gm1/Cc不是主极点,是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就当成一级运放看,他图里提到的次级点,电容是寄生电容,小的很,这个次级点频率很高,可以认为不 ...

这样一说我好像明白了,密勒补偿把前级的输出电容放大了AV2倍,所以前级输出结点为主极点了,那主极点就是1/(Rout1*AV2*Cc),两级增益约为gm1Rout1*AV2,两者相乘为增益带宽积就为gm1/Cc啦

大哥说话就是一针见血,听你一说我马上顿悟了哈哈

就是您上面说的次级点为gm6/CL,这个还没理解,我把图标示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一说我好像明白了,密勒补偿把前级的输出电容放大了AV2倍,所以前级输出结点为主极点了,那主极点就 ...

我那个写错了。是gm11/CL,可以理解为次级点在高频,此时米勒电容相当于导线短路了M11的栅端和漏端,这个时候的输出阻抗不就是1/gm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写错了。是gm11/CL,可以理解为次级点在高频,此时米勒电容相当于导线短路了M11的栅端和漏端,这个 ...

嗯嗯 都明白了感谢大哥!听大哥三言两语胜过我看书,书上说的搞复杂了

网友C(2023-10-20):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开环调的时候第二级输出电压确实飘得太厉害了,
输入共模电平的变化或者第二级M11管 ...

这里我也调试过,上下两个管子的尺寸匹配到某种程度时就会稳定在合适的电压,但是实际中管子的尺寸肯定不能时时刻刻改变,有点不切实际,感觉还是需要反馈来稳定d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我也调试过,上下两个管子的尺寸匹配到某种程度时就会稳定在合适的电压,但是实际中管子的尺寸肯定不 ...

是的,运放开环输出共模不稳定,要是开环运放输出稳住了,那运放还有放大功能吗?你细品这就是运放神奇的地方!运放没有加输出共模反馈的情况下,应用中都工作在加了负反馈的闭环条件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运放开环输出共模不稳定,要是开环运放输出稳住了,那运放还有放大功能吗?你细品这就是运放神奇的 ...

不全是,共模稳住,差模可以有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全是,共模稳住,差模可以有增益

对的 运放增益很高 差模输入信号很小

网友:
想提个小问题,这个第二级共源极用NMOS还是PMOS有没有什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