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R之后再利用atpg生成pattern这一步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8-16):
一个电路从刚开始分析scan到插入scan到利用atpg生成测试向量都没问题,小弟最近在尝试PR之后,因为寄存器会reorder什么的,想重新生成pattern再与之前的比对,但是发现这一步并不容易,请教各位大神,这一步应该怎么样做? 需要用到哪些文件

网友:
1. 请问想对比什么呢?
2. 将pr后网表替换掉pr前的网表,在atpg中重新生成测试向量即可,如何不容易呢?
3. 用到的文件应当就是PR后网表了。

网友:
reorder 之后在scandef中会记录,你可以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