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快速把top_metal更换更高一层?

楼主(2023-08-16):
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1P3M的项目,想要改成1P4M,所以要增加via3和M4层,有什么便捷的skill或者快速达成效果的方法吗?
前提:不做大修改,只在原有的M3上全覆盖M4,加上via3就行了。

我现在的方法是:打散top,新作一个单元把原有的M3和via2导进去,改为M4和via3,然后原来的via2缩回规则的尺寸,但这个我感觉也有点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顶层金属为M3时,via2是top_via,是比较大的,当换成顶层金属为M4时,via2就变小了,这个时候M2和M3之间的连接就变弱了,需不需要重新打vi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成GDS,然后导回来,VIA孔会变成一批M3_M2_XXXXXXX。接着对库处理把所有M3替换成M4,然后处理所有M3_ ...

我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1、先把layermap文件中除了M3、via2的其它层和参数全部删掉,然后导出一个top的gds文件(里面只有M3和via2层)。
2、导入一个新建的库,把top打散合并,然后把M3换成M4,把via2换成via3,然后做成一个cell,最后加到原来库的top中。
3、但是这样的话,原来的via2尺寸就会由0.35*0.35变成0.26*0.26,M2和M3的导电能力就会变弱,重新打via2又会浪费好多时间。
所以主要还是想把via2多打孔,这一步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呢?除了这一步,其它步骤基本可以几分钟内做好。

楼主:
大家有没一步到位的skill或者更好更快的方法技巧?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有,但是你要有点skil基础,改下这个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但是你要有点skil基础,改下这个脚本

展开讲讲

网友C:
行动前先备份库,打散TOP,用find/replace找到所有的ME3,全部选中,copy一份到原地,Q把那份换成ME4。如法对VIA2炮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动前先备份库,打散TOP,用find/replace找到所有的ME3,全部选中,copy一份到原地,Q把那份换成ME4。如法 ...

我用的就是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我要的是更快更便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我要的是更快更便捷的。

skill处理数据大的话不直接卡死了

网友A:
先导出成GDS,然后导回来,VIA孔会变成一批M3_M2_XXXXXXX。接着对库处理把所有M3替换成M4,然后处理所有M3_M2_xxxxx 元件,删掉旧的V2,并同BOX大小铺满V2和V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成GDS,然后导回来,VIA孔会变成一批M3_M2_XXXXXXX。接着对库处理把所有M3替换成M4,然后处理所有M3_ ...

“同BOX大小铺满V2和V3”
这一步怎么处理?不是太明白,有什么skill,快捷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BOX大小铺满V2和V3”
这一步怎么处理?不是太明白,有什么skill,快捷键吗?

SKILL就把每个M3_M2_XXX 里面V2层删了,并生成M4_M3 和M3_M2孔。孔的个数 Encolse等参数根据M3_M2_XXX 的box 大小计算出来 。思路就这样,需要会一点SKILL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就把每个M3_M2_XXX 里面V2层删了,并生成M4_M3 和M3_M2孔。孔的个数 Encolse等参数根据M3_M2_XXX 的 ...

好吧,我看明白了,但是我不会skill.........

网友:
Calibredrv layersize 可以快速添加层次,和对层次缩减,至于增加via2可能引起其它drc 问题,要对应分析了

网友:
筛处来m3,
新建cell然后copyM3,

更改属性为m4
然后使用自动打孔功能,记得切换为area型自动打孔

我觉得这种方法也很快啊,全程最多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你要是觉得麻烦,也可以根据上面的思路写skill脚本,也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