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加法器系数

楼主(2023-08-1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用如下结构开关电容加法器:

图1

图1

系数表达式如下,我的疑问是这个系数是不是只能小于1呢?

图2

图2

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前馈系数取值如下,这里的a1,a2,a3都大于1,对应的前馈电容是0.1p,0.15p,0.3p,这样取值能实现a1=1,a2=1.5,a3=3吗?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
这个结构只看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只看比例

请问只看比值的话,这三个电容绝对值取法有什么需要考量的吗

网友:
尝试一下不同开关频率在相同电容的差异

网友B:
因为是1bit量化,所以只看这3个电容的比例就好。
要是多bit,那还得有个保持电容,这样就可以算出参数了。

网友:
求问开关电容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1bit量化,所以只看这3个电容的比例就好。
要是多bit,那还得有个保持电容,这样就可以算出参数了。
...

C1=0.1p,C2=0.15p, C3=0.3p,按照上面的系数公式:
a1=0.1/(0.1+0.15+0.3)=0.18,
a2=0.15/(0.1+0.15+0.3)=0.27,
a3=0.3/(0.1+0.15+0.3)=0.55
但是我看论文上写a1=1,a2=1.5,a3=3
这两种系数结果会传递函数不同吧?

网友(2023-12-12):
同问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1bit量化,所以只看这3个电容的比例就好。
要是多bit,那还得有个保持电容,这样就可以算出参数了。
...

您好,多bit带保持电容的电路结构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2025-09-15):
这是哪篇论文,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