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查找版图中超出prboundry的层

楼主(2023-08-16):
有两种情况,都是TO时候遇到的
1,TO的gds 有mask层没有到自己预计的整数prboundry ,实际芯片尺寸比prboudry框的要小。

2,TO的gds的有mask层出prboundry,就是实际芯片尺寸比prboundry框要大。
请高人指点,以上两个需求该如何用skill实现查找。

网友:
skill 方式:获取各层的坐标,小于prbounddary 最小坐标,大于最大坐标的即在边界外。
建议用calibre  DRC 检查,把各层与prboundary 相与 得层A ,A  NOT INSIDE prboundary 即可检查超出边界的层。

网友:
对,用DRC 比用skill 要好。毕竟你在virtuoso里面是一个block一个block的画,最后才拼成完整的stream out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