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Up的问题

楼主(2023-08-16):
1.latchUp只可能减少,不可能避免吗?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取舍?

现在已知的解决办法
*Pmos衬底距离管子最小间距,Nmos衬底距离管子最小间距
*管子的guardring再包反类型的guardring,做隔离
*用特殊的氧化层包一下
2.他的触发条件是什么?什么条件下等效的三极管才会正偏?

以上,希望大伙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心得。

latchUp

网友A:
可以避免啊  只是成本高 像什么sos so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避免啊  只是成本高 像什么sos soi

哦?可以简要说一下sos,soi吗,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可以简要说一下sos,soi吗,还没有听说过

区别于BCD的工艺类型,在衬底上覆盖一层sio2做到物理上隔离,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于BCD的工艺类型,在衬底上覆盖一层sio2做到物理上隔离,成本较高

oo ,明白了,就是没有做掺杂,就不用担心有没有latchUp了是吧。物理隔离疗法,太6啦

网友:
hynix也有噻,isoring,直接物理隔离,DRC还必须围,管你有没有latchup,一个区域内就得围

网友(2023-10-30):
带隔离的,带券隔离的工艺,代价就是面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