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轨对轨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平影响着什么?

楼主(2023-08-16):
最近在做一个轨对轨输入与输出的OP,把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随着正端输入共模电平的变化,STB仿真的零极点位置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呢?

轨对轨运放主极点在输出端,主极点位置应该是不变的,应该是非主极点和其他零点产生了变化,具体是什么我想不明白,求大佬指点

楼主:
欢迎讨论呀

网友A:
输入级需要设计成恒跨导形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级需要设计成恒跨导形式吧

不需要

网友B:
你不恒跨导,两对对管GM都不同,不同共模电压交流特性肯定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恒跨导,两对对管GM都不同,不同共模电压交流特性肯定会不一样。

结构就是不需要恒跨导,请问这样的情况下交流特性具体哪些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就是不需要恒跨导,请问这样的情况下交流特性具体哪些不一样啊

主极点应该是gm/C的形式,你的C会跟着gm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极点应该是gm/C的形式,你的C会跟着gm动吗

从仿真结果来看,主极点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仿真结果来看,主极点几乎没有变化

VCM 1V跟VCM 4V没变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M 1V跟VCM 4V没变化么

几乎没变,主极点位置一个是7Hz,一个是14Hz

楼主:
求讨论,op用的miller补偿,理论上高频就一个RHP zero和一个p2,不理解为何Vin=4.8V时的phase曲线是一直往下掉的,就很诡异

楼主:
理论上不同的输入共模电压,stb曲线应该是差异不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仿真结果来看,主极点几乎没有变化

极点应该不怎么动,动的是输入跨导gm,从而导致增益带宽积GBW变了,也就是速度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点应该不怎么动,动的是输入跨导gm,从而导致增益带宽积GBW变了,也就是速度变了。
...

是的没错,GBW会变,但是我跑出来的相位曲线显示会有额外的零极点?Vin=4.8的时候phase曲线一直往下掉,10楼有我的仿真结果图,大佬帮忙看看呀,我觉得Vin=0.2的stb仿真结果才是正常的,Vin=4.8的结果也太诡异了

网友D:
输入级的gm在变,你看你的图,DC gain也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级的gm在变,你看你的图,DC gain也在变

i know,我的问题是为什么Vin=4.8v的phase曲线高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