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问题

楼主(2023-08-16):
想做一个输出可以到地的BUFFER请问各位大神有相关的结构吗。目前用的这结构,在输入信号为0时结成单位增益,STB仿真其环路增益只有10dB。主要是输出级被压死,但是前一级放大级(折叠cascode)还是正常工作的呀,为什么环路增益这么低呢。

下面第一张图为电路结构

第二张图为STB结果(输入为0V)(结成单位增益)
第三张图为瞬态仿真(输入为0V)时输入输出信号差(结成单位增益)

网友A:
因为你这个输出级不支持0V输出

网友B:
这种输入下,输出级管子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基于这样的工作状态去推一下增益就知道了。

网友:
虽然是r2r输出级,但实际上也是不能完全到电源轨的,上下也是要留点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输入下,输出级管子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基于这样的工作状态去推一下增益就知道了。 ...

是的 输出级NMOS被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个输出级不支持0V输出

有没有基于0V输出的结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