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生成的版图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楼主(2023-08-16):
如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不对?

从电路直接生成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感觉正常

网友B:
就就这样啊

网友:
XL出来的只有器件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电路直接生成的,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生成的就是单独的管子,需要layout 工程师去摆放连线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近刚学hhhh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就这样啊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很混乱,就不像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很混乱,就不像这样的

你把旁边的衬底(也就是管子旁边那个红色的一条)去掉不就和第一个图一样了

网友:
确实没毛病hhhhh

网友(2024-01-22):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很混乱,就不像这样的

load display

网友:
感觉是display搞的鬼

网友(2024-02-21):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很混乱,就不像这样的

可以问问前辈怎么调display

网友:
是有ring吗,看有没有option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