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起振问题

楼主(2023-08-16):
ring vco 起振存在问题,电源电压加了一个0-vdd时间为0.1ns的pwl后电路可以起振,而0-vdd时间为1us的pwl的电压,在fnsp这个corner

下电路无法起振,想问下大家,起振跟这个电压pwl的上升沿时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没有,仿真时是理想环境,实际不需要(器件热噪声足够使电路起振),你可以继续加长上升沿或者给环形振荡器赋个初始值(电源给dc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仿真时是理想环境,实际不需要(器件热噪声足够使电路起振),你可以继续加长上升沿或者给环形振荡器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