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LDO的反馈回路为什么要加一个小电阻?

楼主(2023-08-17):
如图,请问LDO的反馈回路为什么要加一个这么小的电阻呢?是从稳定性考虑的吗

网友A:
是仿真时模拟bonding线的阻抗吧

网友B:
從阻值看, 應該只是模擬metal連線阻值. 若是考量ESD防護, 阻值應該至少20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阻值看, 應該只是模擬metal連線阻值. 若是考量ESD防護, 阻值應該至少200歐姆.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时模拟bonding线的阻抗吧

这是内部连线吧

网友:
应该是esd防护电阻

网友:
这应该是PMIC里面要注意的东西。KELVIN接法。对于反馈回路的走线电阻有要求。

网友C:
这个电阻可能是用来做 STB仿真用的,有些工程师会通过修改后仿的网表,直接将小电阻替换成信号源,用来做 STB仿真

网友D:
便于后仿做stb仿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于后仿做stb仿真用的

这是spice仿真用的吗,spectre不需要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可能是用来做 STB仿真用的,有些工程师会通过修改后仿的网表,直接将小电阻替换成信号源,用来做 S ...

大佬,不是很懂,平常不都是直接用iprobe器件直接跑stb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在环路那里插入一个小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pice仿真用的吗,spectre不需要这样吧?

spectre也是这么用的吧,不然layout不打pin出来的话后仿不好做stb仿真;个人以为反馈环路上100毫欧的走线电阻对LDO的环路稳定性没有什么影响,没必要专门note出来,一般高速电路才需要预估线组和寄生吧。

网友D:
前仿真当然可以随时把线断开加入probe,但是抽取的后仿网表就不能这么做了,除非提前让layout把pin接出来,所以一般会接个小电阻用来仿真

网友:
是后仿用来验证 stb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仿真当然可以随时把线断开加入probe,但是抽取的后仿网表就不能这么做了,除非提前让layout把pin接出来, ...

谢谢老,爱你(づ ̄3 ̄)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