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无法键盘输入的问题

楼主(2023-08-17):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Virtuoso时遇到一个问题:
1)打开Virtuoso无法键盘输入字符,比如我想新建库或者原理图需要命名,没办法正常输入字母或数字,只有按住Shift建的情况下可以输入大写字母。

2)之前使用是正常的,最近不知道是进行了什么操作就变成了这样;
3)操作系统里打开编辑器是可以正常的输入的,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4)使用的是centos 7系统,IC617软件;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中文输入 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输入 关了试试

真的是输入法问题,把输入法切换到英文就可以了,谢谢您!
我之前用的拼音输入法,在拼音输入法下输入英文不行,切换到英文输入法输入才可以。

网友(2023-10-31):
感谢,确实是输入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