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服务器,使用SUSE Linux系统怎么样呢?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2023-08-17):
鉴于cpu服务器过新,安装不了centos7一下的系统,只能安装centos8以上的,但这款系统的稳定性不好。
已经尝试过了rocky linux,现在想问问SUSE系统搭建eda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兼容性如何呢。有相关的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使用建议吗。

网友:
SuSE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发行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EDA跑在上面的案例

网友:
eda环境大多都是针对redhat环境开发,大家使用过程也都是使用原厂推荐环境,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除非精通linux的高手,换个平台也能搞定,一般也不太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c家 s家的工具应该没问题,官方本来就支持

网友A:
可以考虑底层esxi或pve上层用centos7,性能会有些许损失

网友:
有多新?提示CPU不支持?

楼主:
i7 12700k
u盘安装centos7.9直接黑屏;
同样的方法安装8以上,没有问题;
然后,网上相关资料说明,cpu内核太高了,centos7.9内核版本低了,使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7 12700k
u盘安装centos7.9直接黑屏;
同样的方法安装8以上,没有问题;

安装是没问题的 我装过

网友:
12代是大小核且不支持AVX512,建议使用11代CPU。或者试试2207那个版本,或者看看文本形式能否安装。

网友:
建议使用rhel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是没问题的 我装过

是一般的安装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般的安装方法吗。

就很一般

网友:
有正版EDA的话可以用,有问题找AE就行了,否则不推荐。相比之下不如选择RHEL 8,大多数支持7的EDA魔改后都能上,而且战未来,目前几乎所有最新软件都已经支持了,而且能支持到2029年。

网友:
12代 i7 肯定可以安装centos 7

网友(2023-10-17):
三大厂原厂就支持 没问题

网友:
为啥购买服务器的时候CPU选型会是酷睿而不去选择服务器专用的至强?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底层esxi或pve上层用centos7,性能会有些许损失

你好,请问会很慢吗?物理CPU是否必须关闭HT?

网友:
我安装也是黑屏,12700和12500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