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再来一发

楼主(2023-08-17):
根据前辈们脚本进行添加改良得来的,改良后的可以脚本可以复制底层cell的label,shape,path,via。按下快捷键后在LSW列表选择要复制的层次,如果选择的是TEXT drawing则可以复制viastacks,如果需要复制特定层次的via,在LSW选择相应的层次即可。

复制底层cell的via,path,label

网友A:
报错:eval:unbound variable - else

这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eval:unbound variable - else

这是什么问题呀

你根据你的工艺修改一下这句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eval:unbound variable - else

这是什么问题呀

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129991510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根据你的工艺修改一下这句话试试

这个应该是Transform吧

楼主:
我打错了sorry

楼主:
大家把from改成form,打错了sorry